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楼主(2016-06-28):
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网友A:
定时器就一个怎么能同时实现两个呢?

网友B:
430的定时器不是有两个么

网友C:
好像不行哦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E:
芯片不一样,定时器个数不一样,我用的是5529,A分有2个,一个A0,一个A1

网友F:
可以啊,定时时间未PWM周期

网友G:
定时器可以产生pwm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