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 AD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6-28):
(无正文)

网友A:
5V肯定是可以的,最大也不能超过5V的

网友B:
手册上明白的写着ADC使用的高端/正极参考电压,2.4V ≤  V REF+  ≤  V DDA

网友C:
1.8V/1.5V/2.5V的参考电压,都是允许的吧,好多基准电压芯片,都是这些型号的

网友D:
我记得VDDA是单独的引脚,多大的参考电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E:
测量范围的话,一般是从0-参考电压的,超过参考电压就不可以啦

网友F:
选择5V的参考电压的话,测量0-5V是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看看STM32的使用手册,里面的参考电压,参考电路,都有详细的参考说明的

网友H:
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了,精度越高,参考电压越小越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了,精度越高,参考电压越小越好。

但是也不是无限制小的?这个度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