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

楼主(2016-06-28):
在使用CCS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有关于有软件延时的程序中会出现问题,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楼主:
让灯闪烁,使用delay函数(函数体内用两个for循环嵌套那种),这种延时就不会有效果,而用i=50000;   while(i--);这种才有效果

网友B:
即使这样你用do  while语句都不行

楼主:
在调试1602时其中也有软件delay延时,用CCS编译出来以后完全没有显示,而以此相同的程序复制到IAR上编译,结果完全正确!

网友B:
我也很是困惑啊,以至于我现在大都用IAR,只有用timer的时候才用CCS

网友C:
可能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D:
可能被优化了

网友E:
建议加volatile修饰

网友F:
可能是数据类型的原因的,记得在avrstudio 也不行的。

网友G:
可以在里面加nop__试试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更奇葩,所以延时都不起作用,包括系统自带的

网友I:
加上空操作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