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电源上有阻尼震荡波

楼主(2016-06-28):
系统一个电路板上存在随机复位现象,用示波器测量发现5V电源随机出现阻尼震荡波,导致复位芯片复位。电源使用的是明玮的开关电源。请问大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怎么解决,提供解决思路也可以,谢谢~

网友A:
幅度如果不大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如果不大是正常的吧

低于复位芯片的复位电平了

网友B:
上波形图
上原理图

网友C:
大水牛拉一颗小白菜吧。
你用10A以上的电源给50ma的负载供电,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具体原因等你亲自设计一款电源就明白其中原因了。

这不是环路设计不好轻载震荡了么

网友D:
大功率电源的负载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电源的负载太轻了!

请问你这个论断有何理论依据?实际情况是,减少负载,阻尼波形幅度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波太大了    可以考虑换一个 好点的电源

明纬的还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水牛拉一颗小白菜吧。
你用10A以上的电源给50ma的负载供电,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具体原因等你亲自设计一 ...

电源25W5V,系统通电时电流2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没有过一些认证  导致  文波太大 , 楼主可以换电源

兄弟,前面我已经描述过使用的是明纬的电源,不存在没过认证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水牛拉一颗小白菜吧。
你用10A以上的电源给50ma的负载供电,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具体原因等你亲自设计一 ...

真的这样吗?

网友G:
只是一块电路板有问题?如果只是单件问题,根本不必如此纠结。替换掉可能有故障的单元再测试一下,也许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H:
1、有没可能遇到假明纬?
2、出现阻尼震荡波会不会受到电流影响?
3、会不会是系统造成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有没可能遇到假明纬?
2、出现阻尼震荡波会不会受到电流影响?
3、会不会是系统造成的波动? ...

1.购买渠道正规,不会是假明玮;
2.有可能;
3.经过测试,基本判断是系统造成了这个阻尼震荡波,但是怎么排查原因,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一块电路板有问题?如果只是单件问题,根本不必如此纠结。替换掉可能有故障的单元再测试一下,也许就找 ...

不确定是单件问题,因为5V电源后接了很多MCU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论断有何理论依据?实际情况是,减少负载,阻尼波形幅度减弱 ...

低D没有做好而已,实际上进入了非线性状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单件问题,因为5V电源后接了很多MCU板

不要老往电源上找原因,在板级的就近处应放大水塘和小电容,电流的脉冲环流最好在每块板子的糸统内完成,对总电源就没有这么大的动态变化。除非平均电流很大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D没有做好而已,实际上进入了非线性状态。

能否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J:
接LC滤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下谢谢

因为D有一个下限和上限,低于下限的D(目标)开关级还是以下限的D输出,结果输出电压拉高,变成了间断性输出,直接关闭开关管,但输出的能量还是存在,通过阻性器件慢慢消耗掉,这种问题都是低D与DOM(间歇)切换处,有些IC厂家没有做好这个临界过程,输出电压动态会劣化。应用者强行用FALSE负载把D拉升,改良动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牌是台湾明玮,听说有好几家是山寨的。无论如何用开关电源时,在负载的芯片电源端必须并联容量uF级以上的 ...

并了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