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切换为外部晶振,定时器时间就变了

楼主(2016-06-28):
STM8 内部晶振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切换为外部晶振,定时器时间就变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看你前后的系统主频是否一致呢?

网友B:
默认内部震荡是2M的

网友C:
可以看看官方的例程,应该是你的主频没配置好。

网友D:
内部切换为外部,必须等稳定后再切换,不然就会切换失败,返回为默认主频

网友E:
有手动切换和自动切换两种,你估计是切换失败了,读取状态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的主频必须要一样的,不然的话,肯定是有误差的,还有,内部晶振本身就是有误差的

网友G:
是的 需要在系统内部 或者 引导启动文件 来配置时钟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