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串口挂掉

楼主(2016-06-28):
以前使用linux-3.2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为了解决其他驱动问题, 将内核版本升级到最新版本,4.1.18设备树都配置好后, 文件系统init都起来了, 然后到sending discover... 串口就挂掉了。 并不是因为网络卡住在Sending discover.. .  因为我敲回车都没反应。 我尝试把网络的时候设置一个静态ip想通过网络访问板子。但是不行, 根本就ping不通我设置的ip。

网友A:
可能驱动不好用了,如果有相关驱动的源代码,重新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B:
看看这个串口被占用了吗

网友B:
没有移植过嵌入式的串口输出。

网友C(2016-09-04):
还没搞过这么高版本的......

网友D:
怎么配置的串口?

网友D:
可能是串口被配置成其他的了。

网友E:
不会用linux设计。

网友E:
linux的串口1不是作为输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