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Cortex-M3内核的功耗

楼主(2016-06-28):
在做一个电池供电的案子,发现系统的功耗较高,如何降低呢

网友A:
那就根据你的设计需要的调用低功耗工作的模式的呗

网友B:
首先保证你的电路里没有高功耗的器件

网友C:
这个的确是需要多考虑的,低功耗还是需要的。

网友D:
降低系统主频
关闭不用外设的时钟
将不用的IO配置为模拟输入

网友E:
这个从电源设计上入手的都比较好的。

网友A:
这个跟所选择的模式是相关系的。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E: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电源的设计的。

网友F:
如楼上所考虑一样,降低功耗的从多方面考虑的。

网友G:
降低功耗的尽量从多方面入手的。。

网友G:
首先是多线程的操作需要掌握的,这个需要合理调度进程的。

网友H:
这个在设计方案的时候整体考虑设计的。

网友H:
该内核的耗电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的,其他电路上耗电的需要考虑的。

网友I:
这个首先从电源进行设计的,MCU的省电只是很小一部分的

网友J:
这个需要整体上考虑降低功耗的。

网友K:
整体设计上都考虑做低功耗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