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2C进来再出去怎么样子的?求指导

楼主(2016-06-28):
现在要求通过I2C进来,接stm8,再从I2C出去,以前用过AT24C04,不过像这样进来再出去的I2C方式没用过,这我该怎么做,求前辈指导指导

楼主:
I2C方式都用的是模拟方式

网友A:
什么进来出去,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进来出去,不明白

主机通过I2C方式到STM8,stm8再用I2C方式出来,再来控制显示

网友B:
SMT8 选4个IO 分别模拟2路IIC
一个接受数据,一个转发数据

网友C:
I2C 没有进出的概念,不像串口,所有设备都挂在同一总线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机通过I2C方式到STM8,stm8再用I2C方式出来,再来控制显示

就是两个IIC嘛。

网友E:
这个是存储转发, 还是两个IO的双电平变化中断?
存储转发的话,以前做光模块的时候做过。双中断的话,应该简单吧,主要看主机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F:
首先要搞明白 谁是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T8 选4个IO 分别模拟2路IIC
一个接受数据,一个转发数据

是的,硬件上就是这么设计的,程序上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搞明白 谁是主机?

主机是别的板子上的

网友G:
这个是要单片机用IO口模拟I2C从设备吗?应该需要IO支持上升和下降沿中断吧?貌似不容易搞啊

网友H:
没有这么搞的,重新设计硬件和系统的连接关系。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的,STM8用4个IO口,2个作为进来的I2C,2个再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这么搞的,重新设计硬件和系统的连接关系。

     这是原来的驱动电路,通过I2C来控制数码管,现在替换了驱动芯片

    这是改过后的电路,要求主控那边不动,STM8I2C方式出来TM1640,再来控制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