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ADC模块

楼主(2016-06-29):
PSoC3包含一个Δ-Σ ADC。这个ADC提供了差分输入,高分辨率和良好的线性度,该ADC可用于声音信号处理和测量方面的应用。

网友A:
输入缓冲区(Input Buffer)连接到内部和外部总线输入复用开关上。来自输入复用开关上的信号直接或者通过缓冲区传递到Δ-Σ调制器。 Δ-Σ执行真正的模拟-数字的转换。

楼主:
调制器过采样输入,产生串行的比特流输出。

网友A:
高速数据流对大多数应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后级加入抽取器。

网友B:
抽取器将高速的串行数据流转换成并行的ADC结果。

网友C:
抽取器控制分辨率和采样率;输出是最后四个采样的函数

网友B:
当输入多路复用开关被切换,输出的前三个采样就不是有效的,直到开关切换后的第四个采样才是有效的。

网友C:
输入放大器;提供高输入阻抗和用户可选择的增益。

网友B:
3阶Δ-Σ调制器

网友C:
抽取器抽取器包含一个4阶的CIC抽取滤波器和后端处理单元。

网友B:
后端处理单元执行可选的增益,偏置和采样滤波器功能。

网友D:
连续/快速平均

网友D:
当转换结束后,设置一个状态位,并且转换结束信号(End of Conversion, EOC)为高电平,这个信号一直保持到CPU或DMA读取转换值为止。

网友D:
在触发器作用下,执行单次采样。在这种模式下,ADC在待机模式下等待SOC信号有效

网友D:
当传输完成后,ADC进入待机状态。直到下一个SOC事件

网友D:
当输入信号不需要切换,并且需要多个采样值时,就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网友E:
快速滤波器模式连续的捕获数据,在每个采样间,通道复位

网友F:
一个采样结束,另一个采样立即开始,使用轮询,中断或DMA来传输结果

网友E:
当输入在多个通道间进行切换,并且在每个采样间需要一个滤波器进行复位时,就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网友E:
当要求抽取率因子大于128时,可以使用。这种模式使用后续的处理器sinc1滤波器执行额外的抽取,以得到大于16位的分辨率

网友F:
快速滤波器类似,但在两个转换间不复位调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