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 STM8S的I2C传输速率

楼主(2016-06-29):
STM8S的I2C传输速率是通过调节内部寄存器实现的

I2C速率的调节实际上只是个数学问题,STM8S也没有限制,因此即使在标准模式下,也可以将速率最高设置到400KHz;在快速模式下,可以将速率最高设置到500或600KHz以上。系统都能正常工作,稳定性没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达到400KHz的I2C,究竟是标准模式还是快速模式。达到400KHz以上的I2C,究竟是快速模式还是高速模式。其实I2C协议中的“标准模式最高可达100KHz”是个什么样的规定

其他MCU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标准与快速协议没有区别,就是速度不同,不超速就可以了,高速要启动才行,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与快速协议没有区别,就是速度不同,不超速就可以了,高速要启动才行,有区别 ...

请问不超速是什么意思?高速需要电压升高到5V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不超速是什么意思?高速需要电压升高到5V吧。

人家只支持100K,你给200K,人家处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只支持100K,你给200K,人家处理不了

那就是从机而已~然而我的从机说只支持400KHz,我的主机速率提高到600KHz,结果照样完美运行。
其实I2C协议究竟有没有确切的文档,实践过后感觉没那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