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来看看这个电路能驱动mos管吗

楼主(2016-06-29):
本人要将mos作为开关使用,便从网上找了个驱动电路,但好像不能完全驱动

楼主:
E://QQ截图.png

网友A:
该电路不完整,MOS管源极不知道接到了哪里,Q5Q6电源也不知道是否与MOS管电源共地。
能否驱动,还需要知道MOS管参数。

楼主:
全部电路是这样的,,我是不是把mos管源极接地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不完整,MOS管源极不知道接到了哪里,Q5Q6电源也不知道是否与MOS管电源共地。
能否驱动,还需要知 ...

完整的图在楼上

网友B:
可以驱动,驱动电压与输入电压基级电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驱动,驱动电压与输入电压基级电压相同

可我实测mos管的驱动电压只有3V,达不到5V

网友A:
MOS管漏极使用1k电阻,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电路总要有个输出端,是从漏极输出吗?
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我觉得这图有问题!MOS那是1K电阻,然后后面是50R。。。学艺不精了,看高手怎么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漏极使用1k电阻,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电路总要有个输出端,是从漏极输出吗?
工作频率是多少? ...

那个1k电阻实际是个传感器,下边的50R电阻是个电流采集电阻,都放在一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图有问题!MOS那是1K电阻,然后后面是50R。。。学艺不精了,看高手怎么答复。 ...

那个1k电阻实际是个传感器,下边的50R电阻是个电流采集电阻,都放在一边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1k电阻实际是个传感器,下边的50R电阻是个电流采集电阻,都放在一边也行 ...

“那个1k电阻实际是个传感器,下边的50R电阻是个电流采集电阻”
那么,该电路目的是为传感器恒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k电阻实际是个传感器,下边的50R电阻是个电流采集电阻”
那么,该电路目的是为传感器恒流供电? ...

为了测传感器上的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k电阻实际是个传感器,下边的50R电阻是个电流采集电阻”
那么,该电路目的是为传感器恒流供电? ...

我在想晶体管是电流驱动型的,但晶体管的发射机接到了mos管栅极,流不进电流,晶体管怎么导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测传感器上的电流啊

若是要“测传感器上的电流”,串联一台电流表即可。为何要这么麻烦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要“测传感器上的电流”,串联一台电流表即可。为何要这么麻烦的电路? ...

这是电路中的一部分,需要stm32去采集这个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晶体管是电流驱动型的,但晶体管的发射机接到了mos管栅极,流不进电流,晶体管怎么导通啊 ...

“导通”或者“不导通”,与实际集电极电流或者发射极电流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或者“不导通”,与实际集电极电流或者发射极电流无关。

那与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中的一部分,需要stm32去采集这个电流

要用A/D采集电流,与传感器串联一支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电压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与什么有关系呢

你自己已经说了,“晶体管是电流驱动型的”。

网友D:
只用作低速开关吗?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另外,把 50R 的电阻放在下面,你的 Vgs 怎么搞?

网友E:
N沟道那用那么麻烦的电流路,电流小的话直接STM32 的I/O口就可以了,怕VGS不够可以配置成OC输出外加1k电阻5V上拉;关键是楼上兄弟地说的50R电阻位置;要想准确点建议改成PMOS+NPN来实现,进A/D前加一级电压跟随

网友F:
MOS有两种,一是PMOS,一是NMOS,一般PMOS是控制电源正极,Nmos是控制接地,你先搞清楚,你要干什么,

网友G:
R64 太大了吧? 十几欧姆就可以

网友H:
R64的阻值太大了,换个几十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作低速开关吗?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另外,把 50R 的电阻放在下面,你的 Vgs 怎么搞?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可是我要采集50R电阻两端的电压,如果放上边只能用差压放大器吗

网友I:
不用射随器,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R64 太大了吧? 十几欧姆就可以

我换成10欧姆的了,可是三极管的输出只有3V左右,达不到5V,求怎么改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已经说了,“晶体管是电流驱动型的”。

那这个电路能驱动mos管吗,为什么我的三极管输出总是3V左右,达不到C级的5V呢,还应该怎么改进啊

楼主: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mos管驱动电路可以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mos管驱动电路可以不可以

又来一个。
你那个VCC_OPRS接到哪里去了?这一点不清楚 ,谁也不能说是否可以驱动。

网友J:
首先你STM32驱动电压REL_1处是3.3V,所以Q5发射极的电压肯定是小于3.3V的。所以Q9门极处的电压为3V就不奇怪了。这个要正常工作,整个电路要修改。原图那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来一个。
你那个VCC_OPRS接到哪里去了?这一点不清楚 ,谁也不能说是否可以驱动。 ...

这个这没写清楚,实际是接地的,我想用mos管控制电路开关,但是受控电路在源极会抬高源极电位,不好控制,将受控电路放在漏极,控制电路地线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这没写清楚,实际是接地的,我想用mos管控制电路开关,但是受控电路在源极会抬高源极电位,不好控制 ...

用N沟管控制电路开关,受控电路放到漏极,你的受控电路两端均不接地。只要你的受控电路允许两端都不接地,就可以这样控制。
你的三极管集电极电阻为10k,这只能用于很慢的开关,高速开关(每秒数百次以上)就不行。
但这和首帖电路源极串联一支电阻测量电流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沟管控制电路开关,受控电路放到漏极,你的受控电路两端均不接地。只要你的受控电路允许两端都不接地 ...

我想用来控制宏电的GPRS模块,也不知道许不许这样接,之前的电路是控制传感器的,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来控制宏电的GPRS模块,也不知道许不许这样接,之前的电路是控制传感器的,不太一样 ...

你的GPRS模块必定与其它电路有联系,亦即GPRS有某些信号输出到其它电路。GPRS模块显然与这些接收GPRS信号的电路需要共地。
是否可以用N沟管作为开关控制GPRS电源通或断,那就要看接收GPRS模块信号的电路与你的N沟管是否共地。

网友K:
你的门极电阻太大了,改成100欧姆左右

网友L:
我有一个疑问?Q5这个三极管 是 射极跟随电路,电压等于v(rel_1) -0.6 ,这个看rel_1的电平了。另外 Q5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是0? 不知道怎么去驱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