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交流电压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6-06-29):
对于220V的交流电压,如果不使用互感器,怎样才能实现把电压电流转换成小信号送入到AD里面采集??

楼主:
有知道的吗??谢谢了

网友A:
电阻分压啊

网友B:
怎样才能实现把电压电流转换成小信号

电压信号很简单,分压就可以,也可能增加运放做适当直流变换。
电流,就得看是多少的电流,能否直接用采样电阻给运放或 ADC.

楼主:
交流也可以电阻分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实现把电压电流转换成小信号

电压信号很简单,分压就可以,也可能增加运放做适当直流变换。

交流220V的电压给电阻分压吗?这样可以实现吗?电流是1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实现把电压电流转换成小信号

电压信号很简单,分压就可以,也可能增加运放做适当直流变换。

还有就是这么大的电压可以直接接运放吗,会不会危险

楼主:
引用 楼主:
交流也可以电阻分压吗??

分压精度高吗

网友B:
电压给电阻分压肯定是可以的。至于精度的问题,你可以采用精密电阻,或者校准。
电流是120A 就比较大了,采用取样电阻不太合适,建议采用电流传感器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给电阻分压肯定是可以的。至于精度的问题,你可以采用精密电阻,或者校准。
电流是120A 就比较大了,采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给电阻分压肯定是可以的。至于精度的问题,你可以采用精密电阻,或者校准。
电流是120A 就比较大了,采 ...

还想问一下就是用精密电阻分压可以的话,这个可以直接连接到AD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给电阻分压肯定是可以的。至于精度的问题,你可以采用精密电阻,或者校准。
电流是120A 就比较大了,采 ...

版主再请教一个问题,采用电阻分压的形式,那零线接地的问题会比较麻烦

网友B:
用精密电阻分压可以的, 如果直接连接到AD里面,那么 AD 芯片的地上有高压,有些地方称为热地。要注意安全了。
那零线接地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也可以用闭环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闭环霍尔,

那个不是互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精密电阻分压可以的, 如果直接连接到AD里面,那么 AD 芯片的地上有高压,有些地方称为热地。要注意安全了 ...

谢谢了

网友D:
那么 AD 芯片的地上有高压,有些地方称为热地

什么是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