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8技术手册和实际应用不一样的

楼主(2016-06-29):
MINI58技术手册上说UART在SYS->P0_MFP中进行配置
但实际我的配置如下:
SYS->P5_MFP = SYS_MFP_P51_UART0_RXD | SYS_MFP_P50_UART0_TXD;
用串口测试软件能测试到打印输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UART0可以选择从哪一组端口输出,P0和P5都有对应的端口,你配置的是哪一组端口,就从哪一组端口输出

网友B:
SPI你有往TX发送缓存寄存器填数据了吗,要填了数据才会有波形,另外检查一下SPI的时钟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C:
串口位置可以分配到2个地方的吧

网友D:
MFP 你还没有搞懂 ,  arm时代 ,内部的选择开关 ,可以让串口 spi 出现在多个引脚. 复用嘛

网友E:
应该是重映射功能,可以把需要的功能投影到其他引脚的

网友F: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中的寄存器说明,应该会有详细解释的,你调试成功,说明这么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