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串口中断为什么要设置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16-06-29):
51单片机的串口中断为什么要设置波特率发生器?

波特率发生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通信双方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
51通常占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目的是为了产生不同通信速率,如果不设定速率,就没办法跟其他系统同步了。好比你的电脑时钟比别人快一倍,那你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快进啊。

网友C:
不单单是51,所有的串口都要设置波特率,电脑也一样要的。

网友D:
说白了,就是产生通讯所需要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