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么才能铺成这样的不规则铜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29):
要么通过严格的规则,要么自己画铺铜区域,看图上像是自己画的

网友B:
图中是一根根画的
正确做法 用铺铜工具啊

网友C:
新版AD可以直接调整铺铜形状,老版AD铺铜后右键点击铺铜,快捷键Y,V进去铺铜多边形调整。
上图的方法。。。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AD可以直接调整铺铜形状,老版AD铺铜后右键点击铺铜,快捷键Y,V进去铺铜多边形调整。
上图的方法。。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