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2683绝缘电阻测试仪

楼主(2016-06-29):
PCB测试绝缘电阻怎么样才能测出准确绝缘阻值

网友A:
绝缘测试,还是靠欧姆定律。
R太大,所以一方面要有高压源,另一方面是高灵敏的电流检测技术。
精度也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网友B:
极大电阻和极小电阻测量都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