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at20 与下载器之间如何连线?

楼主(2016-06-29):
RS, ic, pc, pd
硬件工程师参考别人的电路     n79e815at 在PCB板上引出5根线
5(VSS)
4(RST)
2(ICPCLK/MOSI/PW2/P1.7)
3(ICPDAT/MISO /PWM1/P1.6)
15(VDD)
买了个下载器 也有五个管脚
1.(VPP/PL)
2.(CLK/RST)
3.(VCC)
4.(DTA)
5.(GND)
问题
1.这个下载器, 脚位1(VPP/PL)与脚位3VCC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呢
2.脚位2 CLK/RST 为什么会在同一个脚
3。下载器和CPU是怎么连接的

第一次玩新唐的芯片,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你买的那个编程器是什么样的,是新唐出的吗,

网友:
楼主最好上图比较科学。无图无真相,不好讲。你从哪儿买的最好问问卖东西的怎么用。

网友A:
51的烧录器的接口,请参考!

网友B:
看芯片的官网手册啊,里面有。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楼主做的什么电路,晒个照片看看,高级不搞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