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两千的充电机48V输出现在想加一路12V的输出。。

楼主(2016-06-2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总功率不变
48V 负载功率不需要2KW  那就
直接 48变12V

一般来说也都是这样干的

如果你要想从AC220 来搞,建议 单独搞一路

网友B:
AC/DC外围电路成本也要高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总功率不变
48V 负载功率不需要2KW  那就
直接 48变12V

那单独搞一路是从AC输入进来就分开,还是从整流桥后面分开呢?对电源有木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C:
如果还要保证48v足功率输出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再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要保证48v足功率输出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再加了

功率影响现在先不管了  采用48V直接转12V我打算用BUCK拓扑做,10A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