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6-06-29):
近期,常常收到客户反馈输出电压不正常。这里,给大家讲讲当碰到输出电压不正常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1、如果产品装在系统上输出电压不正常,应该把产品拆卸下来单独进行测试确认。——排除系统的干扰
2、产品单独测试如果发现输出电压不正常,首先需要确认测试方法是否正常,不同型号的产品测试方法可能稍有不同,必须参照技术手册。
比如:①双路输出双隔离的产品,测试时需注意平衡负载要求
          ②定压非稳压产品,需要注意输入电压、输出负载
         ③LS系列产品,有些外围电容电感必须添加
3、接线方式是否有异常,需要考虑接线时接触损耗、线损、仪器误差——尽量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子电压

大家在使用中出现任何疑问可随时在论坛上面反馈,不分工作日

网友A:
这个怎么排除是产品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A:
测量都应该测量那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排除是产品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产品拆卸掉单独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都应该测量那些参数?

如果对产品单独进行测试,与输出电压相关的参数有电压精度、负载调节率、线性调节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排除是产品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拆下来测试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测试电源模块。

如果是焊接的,拆卸容易会损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对产品单独进行测试,与输出电压相关的参数有电压精度、负载调节率、线性调节率 ...

可以隔离测试?

网友C:
电压不正常很可能跟电路有关系。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

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检查电路焊接

楼主:
您好!
您说的隔离测试能否具体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正常很可能跟电路有关系。

肯定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

焊接的问题不是很大吧,这个都是回流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对,从易到难,一步步分析

网友E:
这个看你具体需要多大功率了,不过可以找我呢,六年电源模块研发经验,QQ:233936034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你具体需要多大功率了,不过可以找我呢,六年电源模块研发经验,QQ:2339360348 ...

这个是技术呢?还是广告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从易到难,一步步分析

在学校的时候,都是坏了就丢了,

楼主:
另外还需补充下,双输出共地产品也需注意平衡负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