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无增加电磁铁作用距离方面的朋友指点迷津

楼主(2016-06-29):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副象棋,塑料外壳磁铁芯。我初衷是想让机械手末端的电磁铁吸附它以完成移动操作。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这个电磁铁吸附力量固然是大,然而作用距离必须是0(实际实验结果是1毫米外都吸不起来)
我想问有没有作用距离比较远的电磁铁类型或者制作方法(补充,我基于初中物理通过现成的变压器线圈自制了一些试验品效果都很差远不如此淘宝款,加了铁芯也是如此)

网友A:
尽量减小磁路中空气的长度。

网友B:
不如转换思路,用永磁铁,
或者机械先摸到物体、贴紧,然后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