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炒点“冷饭”....

楼主(2016-06-29):
之前,发过一系列关于替代原理(或“C-I”)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想运放”的帖子。最近,又见有人对此发表议论,那么在此不妨再“炒”一遍。

楼主:
先给一幅图,那是关于“替代原理”(或C-I)的:

楼主:
显然,如果V=0,那么替代后变成了“短路”。于是,有人便问,对于理想运放是否可以如此替代。其实,那厮的用意本人很清楚。

当时,我就答复道,那是无穷小,而非零,即

    o(1)≠0

楼主:
下面,给点东西:

一,增益和带宽都有限的运放(注意,其它条件可以理想化)

二,增益和带宽都为无限大的运放(注意这里的正号)

楼主:
这里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运放的输入端是分正负的

楼主:
给两个“应用”:

一,单位增益(负反馈)

二,单位增益(正反馈)

楼主:
能看出上面的差异吗?!

楼主:
关于运放,我写过一个帖子,其中说到了“理想运放”和零泛器的差别。这里不妨在提一下那个零泛器,见图:

注意,零泛器是不分正负,无关乎电流模和电压模!

楼主:
这里,再用零泛器构成上面的“单位增益放大器”,见图:

楼主:
不妨对上面的图稍作修改,引入看似“放大器”的零泛器:

注意,上面的“放大器”没有正负输入之分,也不考虑是电压模还是电流模!

楼主:
显然,零泛器是运放极限形式的极限值!它失去了作为极限(过程)的本质特性!

这就是理想运放与零泛器的本质差别。

楼主:
回到原本的“替代原理”(或C-I)问题,看个图:

楼主:
注意,这里的A0可以取你想得出的任意大的一个正实数。这就是《高等数学》中正无穷大的定义

然后,再看看那个Uid,它就是比任何你想得出的非零正数还要小的数。这也是《高等数学》中正无穷小的定义

楼主:
工程上,一般视远小于1的量为小量,其与1相加可以忽略。

那么无穷小量(非零)比任意的小量都要小得多,自然其若加上任意非零常数都可以忽略,这就是所谓“虚短”的理论和工程意义!

楼主:
此帖不仅阐述了“理想运放”所谓“虚短”的本质含义,而且还还原了相关话题的本源——替代原理

替代原理是《电路分析》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原理!

网友A:
看不懂........还是要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帖不仅阐述了“理想运放”所谓“虚短”的本质含义,而且还还原了相关话题的本源——替代原理。

好,透切讲了为何有虚短,及信号反馈流向,如果延时太严重,也会影响UID,表现形式为多谐振。

网友C:
一年前就扯过的东西,又拿来重复一遍!没有新鲜话题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909696-1-1.html

网友C:
另外,9楼那个图,明显泄露天机了--也就是我以前专门发帖说明的,运放符号错误问题,3条腿的符号在电路分析中是不能用的,很多傻哥哥以为省掉的是电源引脚,看清9楼那个图吧!

网友C:
理想运放与零泛器的本质差别是什么?看图吧:

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谁是谁的极限啊????????

网友D:
可以解释SPICE里为何 输入正负不区分吗? 这个困扰了太久,老外举了个XX例子,还是听不懂,正负怎么就一样了。。。尼玛。。。

网友E: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