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两个地怎么才能接在一起

楼主(2016-06-29):
请问这两个地怎么样才能连在一起,直接连在起会短路。

网友A:
会短路吗?

网友B:
最好别共地使用!两个整流桥的电流会交叉着流

网友C:
电容连接?

网友D:
用两个变压器绕组就可以随便接。。。。。

网友E:
这种情况下 建议半波整流 火线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下 建议半波整流 火线做地

是两个都半波还是阻容的那一路半波或是整流的半波

网友F:
如果看成两个电池的负极接在一起正极分别输出,短路在那里?用一组电源供电不更好么。

网友G:
不晓得短路在哪?

楼主:
应该说是串流吧,两地线接在一下灯泡会亮。这个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12,50MA的电源。如果用芯片的话成本太高

网友H:
直接接等于二极管并联应用吧。

网友I:
接在一起是有问题的,刚出学校工作时,也这样设计过,现在想想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