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优化的设置

楼主(2016-06-29):
请问一下,keil优化级别:
是如何排列的啊?

网友A:
有O0/O1/O2/O3四个优化选项,排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不优化,小型优化,中型优化,最高级别的优化。这个感觉没IAR中的好,IAR中是速度优先和大小优先,两种模式的

楼主:
嗯!
我这次发现,优化的级别,是关系到了一个TM1637的读数问题!

楼主:
如果不开优化,-0,读取的数据就会比较有问题,而且会引起冲突。
如果开启了defualt和-3就是一样的

是不是 defualt就是最高级别的?

楼主:
请问一下,是开启优化好呢还是不开启优化好呢》?
如果开启了优化 优化级别设定在多少?

网友C:
一般用的-01

楼主:
请问 -01是最高级别 还是倒数第二级别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01是最高级别 还是倒数第二级别的呢?

-03是最高的优化级别,-00是最低的级别

楼主:
好的!
-00 是不是不优化的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