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的功耗

楼主(2016-06-29):
根据个人实测淘宝上买的DS1302实际断电后电流达到44ua  远大于芯片资料上写的   请问我是买到假货了吗???
2毛钱一个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这个问题  还是需要设置什么的  用法拉电容作断电供电  只能维持几个小时。

网友A:
淘宝上假货比真货多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假货比真货多好几倍

这个怎么说        40几ua呢  跟资料上的2ua差太多

网友B:
设置的状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状态对不对?

不会。

网友C:
在公司供货商那儿买了20片,要4块钱一片。

网友D: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

啊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电池脚和电源脚搞反了! ...

这都能猜出来,厉害啊

网友E(2016-08-11):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F(2018-04-19):
群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群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就是电源脚和电池供电引脚搞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