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严重的放大失真--这是啥情况?

楼主(2016-06-29):
(无正文)

网友A:
电原理图和输入波形,尽量详细一些贴出来。

楼主:
是一段音频脉冲正弦波信号,输入波形近似是如下波形,出来不应该有那么大失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会造成那么大的失真?

输入波形

输入波形

楼主:
大致对比如下图:

对比

对比

楼主:
如此大锯齿和波峰失真,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会造成的?

楼主:
比如:电路中的耦合电解电容选择不合适或漏电是否会造成如此大失真呢?

楼主:
本人没啥经验,刚刚接触模电,有遇见过这样失真的老师给指导指导吧,感谢啊!

网友B:
参数没有调好,存在寄生振问题,还有带宽不够大,SR不够,不园润。还有上下堆波,很可能在小信号级放大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好象是:电路没通电。

网友D:
能不能放个电路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有调好,存在寄生振问题,还有带宽不够大,SR不够,不园润。还有上下堆波,很可能在小信号级放大电路 ...

感谢指导!
我也认为好象是前端小信号过来就已经是这样了……
前端过来的信号<100mv。这个是放大以后的波形。

网友E:
原理图也没有,我们是神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也没有,我们是神仙呀!

请多包涵啊,感觉原理不复杂,让我画图就复杂啦,电路前端就是一个FM收音机的接收放大电路,很普及的那种,送后级功放时取出的音频信号放大后就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有调好,存在寄生振问题,还有带宽不够大,SR不够,不园润。还有上下堆波,很可能在小信号级放大电路 ...

压摆率不够不是应该更圆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放个电路图上来?

在网上找的NE5532做的普通的放大电路,LM 358也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压摆率不够不是应该更圆润嘛。。。

SR不够变成三角形。

网友G:
自然声音很难看到正弦波的。。。。。。。。

网友H:
楼主问题及其提出都不够典型。
建议从收音机或声频放大器开始,找本书学着做吧。

网友I:
建议关闭这种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关闭这种帖子。

为啥要关闭“这种”帖子?提问太“业余”?不“规范”?没“水平”?太“虚”?范围太“广”?……
1.本人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请前辈指教。
2.本帖主要是来学习请教的,如果认为此贴“不屑一顾”,耽误各位宝贵时间了,请见谅并请绕道。
3.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问题及其提出都不够典型。
建议从收音机或声频放大器开始,找本书学着做吧。 ...

谢谢指教,正在找资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然声音很难看到正弦波的。。。。。。。。

不是简单的自然声波,就是个简单的复合正弦波频率。

楼主:
万能的21IC啊,有见过这种失真波形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我也认为好象是前端小信号过来就已经是这样了……
前端过来的信号 ...

前级的工作点没有调好吧,或者前级失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的工作点没有调好吧,或者前级失电。

谢谢指教,我好好查查。

楼主:
上一个简单些的波形:正常情况应该是800Hz的正弦波信号,下图是放大后的波形,波峰位置的削波不同看了,我的放大倍数比较高的结果,只想问一下波形的上下沿的“跳变”失真(图中红圈部分)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一个简单些的波形:正常情况应该是800Hz的正弦波信号,下图是放大后的波形,波峰位置的削波不同看了,我 ...

1、输入输出波形同时看。
2、电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R不够变成三角形。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对于信号所有范围,运放的SR都不够,运放一直工作在最大压摆的状态,所以出来的波形是三角波。。有道理,3Q

网友J:
平顶了,说明饱和了,

网友J:
边缘有波折,说明前级推动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边缘有波折,说明前级推动功率不够。

感谢,正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入输出波形同时看。
2、电原理图。

同时看在4楼,原理图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放个电路图上来?

sorry

网友K:
输入信号小点会有这个问题不?有点像输入信号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而造成的相位反相情形?但波形又似乎不跟这个现象完全一致

网友L:
自己用示波器检查吧 从产生震荡产生波开始 看前端哪里异常了找电路吧 没图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E:
LZ有些小激动,别人一再问能否放一个原理图上来,只说sorry。
那估计很多人也只能无能为力了。
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图,输入波形,输出波形,必要的。
以前,有一个问运放误差的,我说能否提供具体电路分析一下,一言不合,开骂了。
现在都不再激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有些小激动,别人一再问能否放一个原理图上来,只说sorry。
那估计很多人也只能无能为力了。
最基本的, ...

也不算是激动吧,只是看不惯死命非要人家上原理图的。
1.上原理图有上原理图的道理,不上也有不上的理由,彼此多理解也就好了。可以建议人家上个原理图,这样针对性强一些,分析起来有的放矢,可以理解。不上原理图,自然也有不上的理由,多问无意,能上的时候自然可以上的。
2.本贴也说了,想了解一下造成这种失真的可能原因,并不完全是仅仅解决这个失真的问题。所以不上图也不影响解答,而且已经有很多热心朋友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分析或判断,这都是有的,并不是什么不看到图就是神仙也不能了这种绝对的情况,毕竟会者不难。
3.前边已经有建议发图的了,也表示了先不上图的意思,后边还没完没了的图啊图的,一点分析意见都没有,也是够闹心的吧。
4.如果觉得帖子里所给的信息不够分析判断的,可以多给些建议,但请不要阻止别人跟贴。
5.再次多谢各位关注本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M:
顾名思义是放大了严重的失真信号。

表明放大糸统没有问题啊,输入严重的失真信号,输出肯定也是失真信号啊,大神啊,神思有点迷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顾名思义是放大了严重的失真信号。

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明放大糸统没有问题啊,输入严重的失真信号,输出肯定也是失真信号啊,大神啊,神思有点迷糊啊。 ...

那么这种波形的失真信号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N:
只是猜,滤波时间参数太小造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种波形的失真信号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工作点设定不当,有些管子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H:
楼主都不愿上图,显然不是求助。你们倒还扛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特别感谢8楼的前辈!

已经确定问题原因了,是前端音频出口被人为加入了一个数字“音频 ...

按道理,音频处理器应属于线性糸统,也就是处理的频普滤波特性,不会产生非线性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音频处理器应属于线性糸统,也就是处理的频普滤波特性,不会产生非线性因素吧。 ...

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波形出来后一直纠结于其它的产生的原因,没有直接怀疑前端信号源的原因。
随后对信号通路排查,确定是信号源出的问题,而且是该数字音频处理器直接产生出来的。
该音频处理器文档已经下载到,有兴趣的可以下来看看(手册太大,网上可以搜到,不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