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开关二极管的通断问题

楼主(2016-06-29):
当VT导通时,为什么VD是截止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导通的呀

网友A:
说说你觉得的道理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觉得的道理听听

VT导通,VI经过电感L经过VD向电容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VT导通,VI经过电感L经过VD向电容充电

VT导通,漏极对地电压接近于零,VI怎么能够经过电感L再经过VD向电容充电?
看看电容C、二极管VD、MOS管VT这个环路。

网友:
VT导通,D级一直持续低电压,VD没有电压输入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分析:选公共点,此处可选“地”;VT导通,则VD左端为0电位;电容较大存电较足,基本保持Vo不变;VD右端电位=Vo;看符号,VD处于反偏截止态。

网友C:
你给我分析一下VT导通时,VD两端电压哪边高哪边低,

网友A:
你用眼看看哪头高哪头低:
“VD左端为0电位;……,……;VD右端电位=Vo”

网友D:
当VT导通时,VD左端相当于被接地,所以截止

网友E:
这里涉及了两个点,1是MOS管的导通时,D级相当于接地了,所以电是由MOS管走,2是MOS管导通时,二极管两端电压大小的问题,一端接地为0,一端有之前导通时给电容充电的电压,所以二极管截止了

网友F:
呵呵,这个要自己想,直到想通为止!
如果想不通,回去学习基本的电路分析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