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接32.768偶发性晶振不起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29):
   mcu是430f2418

主时钟是外部8M ,低速时钟外部32.768 。  32.768用来做485通信的波特率。

程序运行初始化时钟部分如下。

出现不运行的时候使用示波器观察8M起振,32k没起振  。试过外部12pf ,内部6pf 。  外部不焊 内部12.5pf  。都不行

ps:晶振是kds的 12.5pf 圆柱状音叉型晶振。

static void Init_clock(void)
{
    DCOCTL=0x60;
    BCSCTL1=0x07;
    BCSCTL2=0x8a;//0x8a SMCLK=/2,0X88 SMCLK=/1
//    BCSCTL3=0x84;       //6pF
    BCSCTL3=0x8C;         //12.5pF
    //P5SEL=0X70;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do
    {
      RED_LED_ON();
    GREEN_LED_ON();
    POWER_ON();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网友A:
请参阅我在本论坛的帖子:32.768晶振的原理、基本应用、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B:
换个厂家的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阅我在本论坛的帖子:32.768晶振的原理、基本应用、使用注意事项

看了你的帖子,很有感触。

那么想问一下 ,圆柱状的晶振 不管是kds官网还是 爱普生官网上 ,温度范围都是-10  ~ +60度
而贴片的都能做到-40 ~85的工业级标准。这是为什么?

另外 是否贴片的32k晶体就不存在你的注意事项里的大部分情况? 是否可以确保振荡器本身震荡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很有感触。

那么想问一下 ,圆柱状的晶振 不管是kds官网还是 爱普生官网上 ,温度范围都 ...

我司网站上,有一篇技术**,就是MSP430和32.768晶振的搭配使用问题。

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和工程师深入交朋友。

网友C:
很遗憾告诉你,这个片子看什么晶振注意事项也没有用。。。。我早年深受其害,追这个问题追了近两年

参考其ErrataSheet,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问题“XOSC8”,而TI专门给了一个文档来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法“XOSC8  Guidance”,其中有一个方案是改用ESR大于40K欧姆的晶振,我多年来找不到这种晶振,所有晶振厂家,包括TDK,epson这一类的国际大厂,都说无法保证ESR大于40K欧姆,只能保证ESR不大于某个值。其它还有几个解决办法,但都并不能妥善解决,暂时解决的机器,总会有一部分机器在持续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该故障,持续运行时间一周到半年不等。

后续发现新批次的芯片Erratasheet上把XOSC8删除了,我高兴过一阵,也确实买过一批新批次的芯片,2000片,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任何问题也没有,但是,我估计是TI批次管理不严格,后期再采购(都是通过lierda采购的),印着新批次号的芯片仍然存在该问题,可以这么说吧,这次采购的这一批正常,下一批就不正常了,但是再下一批,也许会碰到能正常的

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用有源晶振或者外部时钟输入

网友C:
不止两年了,一直在追这个问题,有近4年了,只不过后期我使用外部时钟输入的方法,一劳永逸的解决了

网友C:
如果设备的使用环境稳定,尤其是环境比较干燥、温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故障的概率可能会非常低,1%左右,并且可能持续运行很长时间才出问题,但是如果设备使用环境的温度变化较大较剧烈,尤其是湿度高的时候,故障率会非常高,达到7、8甚至更高,并且基本上设备持续运行很短时间(最多数周)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遗憾告诉你,这个片子看什么晶振注意事项也没有用。。。。我早年深受其害,追这个问题追了近两年

参考其 ...

我查了下我们用的晶振  最大串联电阻40K欧姆。 2*6的。

我们大量使用430系列单片机和32k配合。  别的产品没出现。

这款产品出现是因为需要频繁开关机。如果长供电的话应该也不会出现,频繁开关机的时候 某一次开机就振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止两年了,一直在追这个问题,有近4年了,只不过后期我使用外部时钟输入的方法,一劳永逸的解决了 ...

你们用的什么外部时钟?  我在考虑搞点有源晶振的样品测试测试。  3225的。

ps:我们的产品对稳定性要求高,要求工业级应用,要求温湿度范围宽。这么说是该考虑用有源的

网友C:
频繁开关,相对比较容易暴露这个问题,但是很可能下次再开关机就正常了

长期供电不关机,也是早晚会出现问题的。。。环境稳定,温度二三十度左右,干燥的情况下,不断电连续运转,半年左右以后,估计也会陆陆续续出现问题的。。。。我的机器都是需要起码两三年不断电持续运行的,我也追了很长时间,所以才对这个问题认识这么深刻

430单片机不是所有的都是XOSC8这个问题,只有一小部分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繁开关,相对比较容易暴露这个问题,但是很可能下次再开关机就正常了

长期供电不关机,也是早晚会出现问 ...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cc430f5137  , msp430f5438a  ,msp430f2148

其中2418大多用在从模块上,就是需要频繁断电上电的 - -!

5438还没发现过这问题。 5137也出现过但很偶尔,还不能确定是这个问题。

刚查了下普通的有源晶体功耗有18uA  还是蛮大的。 待温补的倒是小,但是巨贵。

无源贴片的  串联电阻最大可到90k欧。

我之前测试晶体脚上的幅值,  8M主时钟上大约为500mV   32k上大约是200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cc430f5137  , msp430f5438a  ,msp430f2148

其中2418大多用在从模块上,就是需要频 ...

兄弟,要学会看每个芯片对应的ErrataSheet(勘误手册)啊,F5438、F5418都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勘误手册上会列出所有该芯片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cc430f5137  , msp430f5438a  ,msp430f2148

其中2418大多用在从模块上,就是需要频 ...

只能保证最大不超过90K欧姆,但是不能保证最小到40K欧姆以上。。。。。。

网友D: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A:
请参阅我司官网上的技术**:MSP430单片机外围晶振选型和参考设计方案

http://www.tang-sh.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525.html

网友E:
需要检查晶振的电容。

网友E:
用个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检查晶振的电容。

晶振没电容,电容是单片机内部自带的。示波器打上没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什么外部时钟?  我在考虑搞点有源晶振的样品测试测试。  3225的。

ps:我们的产品对稳定性要 ...

试试有源晶振吧,如果你板子上有RTC的话,很多RTC有32.768的方波输出脚的,用那个当时钟

网友F:
这个在硬件上就直接的先更换一个晶振的再试下的。

网友F:
软件上的话就直接看下与该晶振启动相关的函数及寄存器的配置是否正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参阅我在本论坛的帖子:32.768晶振的原理、基本应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上的分享很不错的,对32.768KHz的晶振的应用分析很透彻。

网友A:
楼上兄弟,如果需要免费的样品,您致电我公司,就说是21IC网看到的。

少许样品,我司是免费的。32.768KHZ和8M的,因为是常见频率点,我司备有现货的。

诚意和各位工程师交朋友。样品和技术支持,也许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有源晶振吧,如果你板子上有RTC的话,很多RTC有32.768的方波输出脚的,用那个当时钟 ...

暂时用外部8M了 不用外部32k了。出问题的这个产品暂时对功耗要求不高。32k用来搞modbus通信了。

以后的新设计里再考虑有源振荡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晶振没电容,电容是单片机内部自带的。示波器打上没波形。

示波器没有波形?应该是晶振问题了。

网友H:
那这个是遇到了晶振本身的质量问题的?

网友I:
偶发性不起振的话是焊接上出现了虚焊啥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偶发性不起振的话是焊接上出现了虚焊啥的还是?

不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这个是遇到了晶振本身的质量问题的?

应该也不是晶体问题。问代理商拿的kds的也有问题。

很可能就是前面有位老兄说的这颗料的bug 。

楼主:
另外 我说明下。  最终解决是不用这个32k了  用外部8M的了

非要用32k的话可以采用有源晶体,或者哪怕贴片的 高esr的试试

网友J:
我推荐两颗常见的32.768晶振。

少许样品,是免费的,您可以找我司申请。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

您可以浏览我司官网,上面有FAE技术支持文件,也许能帮助您解决32.768晶振不起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