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关于临界长度的定义

楼主(2016-06-29):
关于PCB布线的临界长度,查到经验数据是:当信号在pcb走线上的时延高于信号上升沿的20%时,信号会产生明显的振铃。然后还有个例子:对于上升时间为1ns的方波信号来说,pcb走线长度为0.2*6=1.2inch以上时,信号就会有严重的振铃。所以临界长度就是1.2inch,大约3cm。可是上升时间是1ns的方波上升沿是6吗,这个数据我怎么都算不出来。如果按20%-80%定义信号上升时间,也就是信号上升时间占整个上升沿时间的6/10,那反推一下,1ns的方波上升沿时间应该是10/6=1.67ns才对啊。是不是我的理解有偏差,还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ns的信号,是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s的信号,是有点高

你是说信号频率吗?

网友A:
首先你要区分:高频信号 和高速信号的区别。 对于一个方波信号来说,常常认为是一个高速信号,以为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比较陡峭,含有高频分量,要考虑各个频率的时延问题, 高频信号,主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