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39元的 linux/android 双系统板

楼主:
最近项目空档期闲下来,想从零开始做个linux/andriod板子玩,
捋一下从 原理图layout焊接
      uboot移植,linux内核移植,ubuntu移植,安卓移植,驱动编写
      再到机器视觉等一些应用的知识点,
边做边写连载帖,不知道大家有兴趣没?

板子预估散件39元(除了内存外无BGA芯片),成品板49元,还可以选贴Wifi/BT等无线模块,配摄像头、液晶屏等外设。
系统板配置大致是:
Cortex-A8 单核1GHz512MB DDR3 内存,外接TF卡作为系统存储, 可以上ubuntu/android双系统。
外设接口:USB-HOSTUSB-OTG并行RGB接口, CSI摄像头接口,音频接口,红外接口,I2C/USRT/SPI/SDIO接口若干,GPIO若干。
尺寸预计在5*5cm左右,其实之前做过一个SD卡大小的,但是发现太小了反而不好使用。。。

有兴趣的可以举个手报个名,或者提些意见建议(希望是其他板子的也可以说说,有好用芯片方案的我也可以尝尝鲜),看大家的关注热度决定是否开更。
附下以前做到一半的SD卡大小的核心板的旧照供参考。

网友A(2016-06-29):
BGA封装,焊接是个难题

网友B:
做小了没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哪家的芯片?个人感觉39或者49很难保证。除非你的物料是跟其他量产的产品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封装,焊接是个难题

铁板烧,很简单~

楼主:
二姨人气还是略少啊,在某莫上一个多小时就上百楼了。。

网友A:
下面用的什么铁板?怎么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面用的什么铁板?怎么烧的?

买个恒温预热台就可以了,可以设定温度的,最高到35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买个恒温预热台就可以了,可以设定温度的,最高到350℃

参加个39元的diy,还有花200买个预热台?

网友E:
看到有火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用的什么铁板?怎么烧的?

恒温PTC,我用的是260度的,面积7cm见方左右,淘宝七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有火焰,什么情况

是锡膏融化时冒的烟而已,不是火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温PTC,我用的是260度的,面积7cm见方左右,淘宝七块钱。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