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上电后,adc不准确问题

楼主(2016-06-2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adc初始化后,读数据,前面几次的数据都成上涨的现象,如果我在启动初始化后,进行连续读n次后,数据才会稳定下来。不晓得大家也是这样么

网友A:
你有没有在ADC_CMD后面加20us左右的延时。

有,1sdelay都加了

网友B:
ADC时钟是否分频到14M以内了

网友C:
这个看下你的ADc的参考电压的稳定不

网友C:
你若用的是跟芯片供电一样的电源的,该电源的需要保障稳定的。

网友D:
这个有信号的稳定时间的,等信号稳定后在采集的比较好。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下你的数据ad采样率的设置的。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E:
首先需要确定信号稳定的了在进行采集的。

网友F:
这个需要等待信号稳定的才可进行采集的。

网友G:
上电的初期的,本身电源自身都不稳定的。

网友H: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很不错的,这个信号稳定了再去采集的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的。

网友I: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的,先保证信号稳定的。

网友J:
商店就进行ad采集的,不准确的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