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师帮帮忙

楼主(2016-06-29):
(无正文)

网友A:
软启动要过零触发,用带过零触发的光耦即可,驱动仅仅是电平。如果要更软,控制过零周期的个数即可,这需要增加一个过零检测电路。以上均与什么增加电压和频率无关,别用调相法,瞬态电流太大且会对电网造成严重干扰。

楼主:
是不是用过零触发信号中断,定时器输出vt1_vt6方波,不是要改变触发角的大小改变输出电压大小吗?51单片机新手,希望大师详细指点

楼主:
每个周期触发角都一点一点变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