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掉电写Flash的求助

楼主(2016-06-29):
STM32掉电写Flash,总是不成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A:
写FLASH对电压有要求,最好能在掉电前把需要写的扇区擦除,以便减少掉电后操作FLASH的时间

网友B:
//PVD中断函数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

                STMFLASH_Write(0X08070000,(u16*)DateNum_Str,3);

                printf("DateNum_Str Saved\r\n");

        }
}

试试这段代码看看

网友C:
掉电后是不能操作eeprom的吧,我指的掉电是低于MCU运行的最低电压

网友D:
加个大电容,让保持掉电的时候写入必要的数据。

网友E:
掉电写数据,本来就是很难得。加个电池做备用电源也好。

楼主(2017-08-31):
最后发现是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