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智能卡片阅读机

楼主(2016-06-29):
USB 金融读卡器是一种转账工具,使用在银行设备或个人,用于转账支付。它必须包括一个高性能微控制器(MCU)、LCD显示、数字键盘、支付卡插槽、安全访问模块、篡改检测、 USB2.0接口。 USB 金融读卡器必须通过Europay/ Master Card/Visa(EMV)国际组织标准 EMV 2000 and 中国PBOC3.0 of Level 1 接触式认证。 Nano120系列通过EMV 2000 and中国PBOC3.0 of Level 1 接触式认证, 是适用于USB转账支付读卡器。

Nano120系列提供高性能、低成本、超低功耗32位ARM®Cortex™-M0内核、运行速度高达42 MHz、内置32位硬件乘法器、低工作电压1.8V 〜 3.6V、超低功耗工作模式(<200微安/MHz)、掉电模式(实时时钟,内存数据保存<2.5uA)、深度掉电模式(内存数据保存<1uA)、闪存高达128kB和内存内存高达16kB、高集成RTC、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和USB2.0以降低系统BOM成本。丰富的外设接口I²Cx2、SPIx3、UARTx5、ISO7816-3x3 智能卡接口、防篡改检测管脚、防盗拷锁码位功能、96-bit UID芯片唯一码、128-bit UCID 客户唯一码、抗干扰能力强(8kV ESD,EFT 4kV)。

楼主:
Share to Sina Weibo

Share to TwitterShare to Google+Share to Facebook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AN_0003_UART_Data_Wake-up_Function_for_Nano_Series_SC_Rev1.00.pdf
http://www.nuvoton.com.cn/hq/applications/industrial/card-reader/Application-Note/?__locale=zh
这是相关的应用笔记。

网友A:
可以读手机卡?不错啊,能打电话吗,打电话是不是也是需要这种形式读取卡后,然后再打电话。

网友B:
一般这种应用都是有USB2.0,这几个芯片都支持,非常方便。

网友C:
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这个速度基本上没有适应不了的情况了。

网友D:
包括一个高性能微控制器(MCU)、LCD显示、数字键盘、支付卡插槽、安全访问模块、篡改检测、 USB2.0接口。
这个就可以做银行柜台的那个东西了,插上USB就可以用

网友:
丰富的外设接口I²Cx2、SPIx3、UARTx5、ISO7816-3x3 智能卡接口、防篡改检测管脚、防盗拷锁码位功能、96-bit UID芯片唯一码、128-bit UCID 客户唯一码、抗干扰能力强.可以用于复杂的工作环境。

网友:
仔细观察,上下两张图是一样的,都需要运行智能卡的软件,来操作智能卡。

网友E:
智能卡(Smart Card) :内嵌有微芯片的塑料卡(通常是一张信用*的大小)的通称。一些智能卡包含一个微电子芯片,智能卡需要通过读写器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E:
智能卡配备有CPU、RAM和I/O,可自行处理数量较多的数据而不会干扰到主机CPU的工作

楼主:
大家还是对这个很感兴趣的,其实这个主要就是要懂那些芯片的读写协议。

网友F:
120系列定位很准确,在基于PC级的USB外部设备应用很有性价比

网友G:
內建12MHz高精度晶振(1%準確度)。備有豐富的外設,如定時器、看門狗定時器、USB 2.0全速裝置、RTC、PDMA、UART、SPI、I²C、I²S、PWM、12位ADC、DAC、ISO-7816等。提供多種包裝LQFP48、LQFP64、 LQFP128。

网友H:
这种东西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东西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不贵,就是个普通的单片机系统,而且读卡是直接连接就能读,一个卡座就行了。

网友I:
还有没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I:
比如读取IC卡的相关代码,我用的是SLE4428

楼主:
深度掉电模式(内存数据保存<1uA)、闪存高达128kB和内存内存高达16kB、

网友:
120的开发板不知多少钱一个,什么时候有活动送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