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整体时钟运行速度减慢

楼主(2016-06-29):
在使用TI的MSP430F2619单片机时如果不适用其内部的定时器零,系统运行正常。如果打开定时器零,则系统的整体时钟运行速度减慢

网友A:
关闭定时器呢

楼主:
只要关闭定时器,系统运行速度就可以恢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怎么检查到速度减慢呢?

网友C:
是不是你的中断代码太多了?

网友D:
中断占用时间太长,就会影响你的单片机工作的。

网友E:
或者你的中断次数太多了。

网友F:
定时器0做什么用了,怎么用的

网友G:
是你的配置时钟问题吧

网友G:
查看是不是更改寄存器的其他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