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普通2线直流电机如何驱动和调速

楼主(2016-06-29):
最近有朋友问到普通的两线制直流电机怎么调速。在这里给大家一起讲讲。

有一种使用最广泛的小直流电机,就是我们平常的廉价玩具车上用的电机,如下图,是不是很眼熟,我想拆过玩具车的一定都见过。

这种电机使用很广泛,因为非常廉价,不到1元钱就可以买到。

上图这个电机和前面那个电机是同一个型号,不过做工和用料都要好,所以使用寿命和性能都比前面的要好,但让价格也比那个贵好几倍。

上面两种电机型号都是130。

下面看看260电机的模样:

此外,还有180、390、775等型号的各种电机。

其中775电机可以做小电钻和小台转,做DIY使用。这些电钻的不同之处就是尺寸和扭矩的不同。个头越大,扭矩越大,也就是越有力量。(此外还有很多型号的震动电机,用途你懂得。)

楼主:
怎么驱动?(就是怎么转起来)

这类型的电机,都长着两个引脚,驱动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把两个引脚用线引出来,然后接到电源的正负极就可以转了。两个引脚正负极颠倒,转的方向就会颠倒。至于接到多大电压的电源上面,卖电机的卖家就会告诉你,一般,小电机可以用4V左右的电源驱动,大点的可以用12V或者24V的电源驱动。

选电源,除了电压,还有一个就是电流,当然最大输出电流越大的电源越好,不过电流越大,体积越大,也越贵,所以要选合适的。电机的性能参数,也包括正常工作电流和堵转电流。根据这两个参数,选择合适的电源。

怎么调速?

调速原理很简单,就是使得它的电压变小。比如一个标称12V的电机,当你给它的电压从12V逐渐变小的时候,它的转速就会降低。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PWM调速,关于PWM,大家可以翻看我的公众号的历史**或者百度。PWM也很简单,看了就会了。

产生PWM信号,可以用555芯片,或者单片机。可以自己做一个驱动板,一个可以买现成的。

楼主:
不管是用单片机,还是用555,他们的引脚都无法直接驱动电机。为什么?因为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才几十个毫安,驱动一个普通电机,至少上几百毫安或者几安的电流,而且,电机的启动电流非常大。所以要加驱动管,驱动管一般选用MOS管,普通的MOS管都可以过几十个安培的电流,具体可以看MOS管的芯片手册。

这是使用MOS管IR540驱动电机的电路图,MOS管又使用TC4427芯片驱动,单片机引脚接到TC4427的引脚,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A:
还是觉得单片机加个MOS管控制比较靠谱,原理简单,很好实现。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方便,简单最好用。

网友B:
那种用PWM驱动的电机是不是必须得加MOS管、三极管之类的驱动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