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主函数whil循环调用多个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6-06-29):
关于主函数whil循环调用多个函数执行,和直接代码执行,哪个效率高的问题
主函数while中多段代码,是将代码封装成多个函数,去调用多个函数执行,还是直接贴代码在主函数while中运行 哪个效率高?是不是调用了很多个函数 导致慢了,高手从编译 运行角度解读下啊

网友A:
调用函数肯定没有直接运行速度快了,中间多了一些跳转指令还有一些其余处理。在对速度没有极其严格的要求下,可读性肯定要放在第一位了,对吧,如果这么追求速度那就用汇编去写吧,尽量做到极致。

网友B:
速度差异很小,但是考虑运行速度,可以把函数定义为宏,而传参可以把对象传入,这样更高效

网友:
一般都会是调用函数,这样比较容易查错,至于速度应该没多大差别吧

网友C:
还是多考虑考虑可维护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