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最大承受电压的是多大的

楼主(2016-06-29):
如题,最近在做测试调试的时候,我的供电电压经常达到3.6V的,但是单片机的还可以正常工作的,,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时候 的就给烧掉了的,,泪奔的啊。。。

楼主:
这各最大的耐压电压是多大的?各个IO口的呢?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A:
这个看下你的单片机的最大耐压的吧,3.3V的单片机的一般也只到3.6V的了,再高的肯定会烧坏的

网友B:
这个必须调整你的供电电压的,让其保持在3V左右的都可以的

网友C:
这个是需要掌握好电压的,让其稳定的。

网友D:
这个达到3.6V的就已经很极限了啦

网友E:
这个肯定是长期的大电压的对MCU的电源产生了损坏的。

网友F:
这个一般都只是比 正常的电源范围大不了多少的。

网友G:
这个不能超过3.6V的吧

网友H:
3.3V的单片机的,最大的承受电压的不超过3.7V的,超过了肯定会被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