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 功耗偏高

楼主(2016-06-29):
用430写了一段程序,最小系统板,上面有一个CH340、DS1302、4个LED。就是想用430的低功耗完成这个项目,但是,功耗真心和手册上的不一样,LMP3下的电流时2656ua,正常模式,while(1)循环后,电流是2977ua。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流表的问题了。

网友A:
先不跑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看下。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把所有io口配置下,好像全部设置成输出低电平,然后再看下,仅供参考

网友:
不用的脚输出低电平,用的脚看情况

网友B:
把不用的模块禁掉

网友C:
有专门用来测试功耗的程序,楼主搜一下

网友D:
LMP3模式进入了么

网友:
你是怎么测量的吗

网友:
你是不是有其他中断程序在执行呢。

网友E:
只初始化时钟,将内部参考电压与所有的I/O设置内部下拉,输入模式,测试CPU功耗,再测试整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