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LM2596的问题

楼主(2016-06-29):
用LM2596-5.0做一个12V转5V的电路,使用的是TI的样片,并按照datasheet连好电路,使用水泥电阻作为负载,输出电流1A。可上电后发现问题,芯片输出电压确实是5V,但芯片输入电流居然也达到了1A,也就是说芯片效率很低,芯片一会就很烫了,而且纹波超过了1V,这不正常啊。之后无论是改变负载还是调整输入电压大小,发现输入电流永远都和输出电流一样大(调小输入电压纹波也会相应减小),所以很疑惑。我电容选择的都是16v的,电感也是用的工字功率电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电感、续流二极管的参数必须满足,另外注意输出采样回路的设计,器件手册中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
看看外围器件的参数吧,或者电容材质问题

网友B:
散热需要做好 5W功率
这个片子大概只有80左右的效率

网友C:
效率低,发烫,纹波大,,,
电感量有可能小或者过电流小,二极管速度不够快,电容的ESR大品种差,负载大时建议加散热片先不让发热,,这种电路连线或者走线路径要粗短等等,,仔细检查按照datasheet做,

网友D:
瞬态过压、过流,会导致MOS管损坏

网友E:
开关电源不同于线性电源,仅“电路正确”是不够的,包括回路设计、元件选型等都有讲究

网友F:
给你两个建议:
1、把铝电解换成直插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
2、把贴片的工字型电感换成直插电感

网友G:
输入如果要用钽电容,一定要聚合物的,不然没什么意义
另外,你的二极管确定的肖特基的?

网友H:
要保证电感量和过电流值,最好使用磁屏蔽结构的电感器

网友I:
这个一般是跟你的用到的电感是有关系的,还有2596的转换效率的也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