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3 XC3S50AN,可以program FPGA Only,无法Program Flash and FPGA

楼主(2016-06-30):
Spartan3 XC3S50AN,片内自带FLASH,目前情况为:可以program FPGA Only,无法Program Flash and FPGA
M0M1M2 设置为110,M0M1分别通过10K电阻上拉,M2通过82欧电阻下拉
一共做了六块板子,其中有四块可以烧,有两块换过很多FPGA芯片,仍然无法烧写,重做板子也无法烧写,是否和芯片有关?四块可以烧写的芯片为第一次购入。
JTAG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可以program FPGA Only
Console提示内容为:
done.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1': Loading file 'E:/C.bit' ...
done.
Found sync word in bitstream.
UserID read from the bitstream file = 0xFFFFFFFF.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3s50a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6/6/30 1:01:22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0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D:/ISE/14.4/ISE_DS/ISE/spartan3a/data/xc3s50an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11 111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1': 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 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spi mode settings.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61 sec.

主要问题应该是这一句: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请问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芯片换过很多批了,一直无法解决

网友A:
坐坐沙发!
各种各样的调试问题啊111

楼主:
没有大神帮助吗

楼主:
还是没有人……

楼主:
真的没有人吗

网友B(2016-08-12):
参考这个,安装补丁
china.xilinx.com/support/answers/59572.html

网友C(2017-02-07):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补丁啊   谢了!

网友C:
已搞定,大神谢了!

网友D(2018-01-20):
请问一下,我现在也出现了flash下载不进去的问题。你后来咋么解决的呢,我将那个spi的插件放置于ISE中还是不行呀。   此时的M2M1M0=011,生成bit文件时选用的是cclk然后利用JTAG在内部主SPI模式下下载,是这样没错吧?

网友E(2018-05-29):
引用 网友C:
已搞定,大神谢了!

怎么搞定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F(2019-10-28):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