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F5521 M430F5510读写问题请教工具和方法

楼主(2016-06-30):
请教大神帮忙 看看M430F5521如何把里面的程序拷贝出来在写入请的IC,需要用什么工具和连接方法,5521的接点是锡珠,我现在是想把原来产品的IC程序拷贝出来,在写入新的IC,不懂这块的专业,求方法和需要的使用工具,如有大神能亲力而为折腾读取我可以提供材料,日后必定感激!,

已确定拷贝读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可能加密,现在不知有那位资深大师愿意折腾帮助接手测量连接点拷贝....

声明:本人只是一个普通做维修的,业余不懂得开发更谈不上抄板盗用,只为维修目的,维修成本手工低,联系不了专业拷贝抄板的服务(联系了几位他们收费都好几百,要不起。。),

如有人愿意研究折腾可提供一块完好功能的主板有二块问题品的主板和二块某宝上购入的IC提供研究,能顺利的成功将劳动酬谢!

这个板很小但确用了怎么蛋疼的IC,这个只是一个耳机上的主板。。。。补图片:

网友A:
TI不是有个MSFET(应用烧写软年)(可能记错),可以读出FLASH的代码。

网友B:
先看看pcb上有没有预留出烧写的端口。
没有的话阵脚的可以飞线,锡珠的只能拆下来飞线或者焊到转接板上。

网友B:
如果没烧断熔丝,用相应工具就能读出来。烧断了就读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pcb上有没有预留出烧写的端口。
没有的话阵脚的可以飞线,锡珠的只能拆下来飞线或者焊到转接板上。
...

群主大神!,专业的才能知道焊接入点,我就不懂的了,所以看看有没有手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不是有个MSFET(应用烧写软年)(可能记错),可以读出FLASH的代码。

这个。。。我是业余,我不需要什么代码的,就是很简单的复制/粘贴方式 ,用一块好的板把IC程序拷贝下来,在换上一块新的IC把程序读写进去,。傻瓜式的操作,需要工具使用和操作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业余,我不需要什么代码的,就是很简单的复制/粘贴方式 ,用一块好的板把IC程序拷贝下来, ...

可以实现的,先把源板读出来,再把新板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先把源板读出来,再把新板烧进去。

今早了解了一上午,确定是可以怎么操作,只是目前自己没有这个专业能力解决,不知有没有热心的资深大神愿意不愿意帮小弟操作下,线路的连接不同行。。。。。。

网友C:
这些芯片都是支持在线编程的,PCB上应该留有编程接口,用TI的相关编程软件即可读出,前提是芯片没有加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早了解了一上午,确定是可以怎么操作,只是目前自己没有这个专业能力解决,不知有没有热心的资深大神愿 ...

根据TI的器件手册看连线,然后找台支持编程的写入器或开发板即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TI的器件手册看连线,然后找台支持编程的写入器或开发板即可操作。

感谢大神的回复!
这块逛了大半天也咨询了不少大神是清楚的了,什么器和什么连接本人是业余,现在是看看那位大神有空闲的时间愿意帮小弟操作解决这个问题,搞定必打赏!!

网友A:
430如果熔丝位烧断了,则FALSH的内容就不可以读出了,因为防盗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如果熔丝位烧断了,则FALSH的内容就不可以读出了,因为防盗版用的。

不知大神有空闲时间愿意研究一下不?可提供材料,手上没有所为的烧录器,因现在不确定是否能完全的拷贝,又不懂这块的专业,买了也是闲置!

楼主:
求助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