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xx BSL烧录

楼主(2016-06-30):
最近在用TI MSP430芯片,为了程序的保密,我这边用Jtag把熔丝烧断,然后用BSL方式去烧录,确认BSL方式可行,以便在后续大规模生产中为FW code升级留退路。于是在网上买了一个BSL烧录工具,用MSP430G2553验证BSL烧录是没有问题的,说明这个工具是能用的,但是移到MSP430F53xx芯片上面进行BSL方式烧录,发现烧录不了,提示“同步错误”。希望大师指教。Tks!

网友A:
有时候遇到比较新的msp430,用现有的bsl工具可能会出现问题。原因是这类网上购买的工具兼容性不好,不支持新的器件

网友A:
你换个bsl工具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指教,TI现在工具都很难申请得到,都要用户自己买,而且老贵,都想换平台了-----

网友B:
会不会是芯片的BSL引脚不一样

网友C:
据说是BSL对F54XX系列的支持不怎么好,之前用过BSL给5438下载始终没成功,最后还是换F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bsl工具试试

换了个工具,已经ok。再次请教下,BSL烧录口可不可以通过用户程序把BSL烧录口屏蔽掉,也就是说熔丝烧断后,我想把BSL烧录口完全屏蔽掉。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工具,已经ok。再次请教下,BSL烧录口可不可以通过用户程序把BSL烧录口屏蔽掉,也就是说熔丝烧断后 ...

可以的,相当于自己实现一个引导程序,把原来的bsl修改或者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相当于自己实现一个引导程序,把原来的bsl修改或者屏蔽掉。

在用户手册中确实有提到,可以通过SYSJTAGPIN/SYSBSLIND 位来进行使能配置。想再次向你确认。假如我在程序中把这两个使能寄存器位置位,就不能通过BSL方式烧录吗?可是在BSL烧录时序中,有了解到启动BSL烧录时芯片REST脚先复位,同时TEST发出发脉冲,这时我的芯片还没有初始化,这样不就直接进入到BSL download程序,启动BSL烧录。所以BSL应该屏蔽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用户手册中确实有提到,可以通过SYSJTAGPIN/SYSBSLIND 位来进行使能配置。想再次向你确认。假如我在程 ...

你看下msp430的flash地址划分就明白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

网友D:
BSL的烧写比较简便。

网友D:
还是选择jtag吧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结贴了,谢谢!

网友E:
这个先看下是否该芯片的支持BSL的烧录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