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谈谈怎么调试控制板和触摸屏

楼主(2016-06-30):
1+控制板+转接板
三菱AA104XF02是一款工作温度在-20~80°C工业显示屏,点分辨率1024*768,采用LVDS 6/8位驱动的接口,USB触摸屏驱动接口,产品带强化防护玻璃.是一款工业上使用非常广泛和稳定的显示屏方案.产品驱动采用LVDS接口,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是一种低差分信号技术接口。它是为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EMI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
SBC8600B深圳市英蓓特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TI Sitara Cortex-A8 AM3358的嵌入式单板机,在图像,图形处理以及EtherCATPROFIBUS等工业接口方面有很强的应用.它采用核心板Mini8600B加底板的分离式结构进行设计。主板板载 6路串口(其中1路带隔离RS485 接口),1路带隔离CAN2.0接口,2个千兆以太网口,2 USB Host1 USB OTGLCD屏接口,TF卡等, 主要用于面向包括便携式导航系统、数字视频机顶盒、便携式教育/游戏设备、工业自动化、楼宇自动化、人机界面、教学/医疗设备等行业应用.
LVDS8000 Plus是深圳市英蓓特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RGB到LVDS的信号转接板。该转接板基于THine THC63LVDM83R信号转换器,可以将RGB CMOS/TTL电平转化为频率为20MHz~85MHz的LVDS信号,从而将图像显示在LVDS显示屏上。模块包含50-pin LCD输入接口,一个LVDS接口(2.0mm间距,20-pin DIP连接器).背光电源接口,电容触摸屏接口等等.

楼主:
3. 三菱AA104XF02工作模式

三菱AA104XF02  LVDS信号接口 CN1接口信号定义,属于单6位工作模式.

三菱AA104XF02背光控制 CN2接口信号定义,电源VL,GND,背光使能BLEN,背光亮度控制VPDIM.

三菱AA104XF02背光控制电压说明

该屏的背光控制电压范围定义在10.08V~13.2v , 我们可以通过LVDS8000 plus 模块的J14接口12V电压输出电压来驱动背光。该屏背光使能信号,产品定义需要通过2.5v~5.5v的电压来时能.我们可以通过LVDS8000 plus模块的J14接口3.3V电压输出电压来使能该信号.屏BLEN信号连接LVDS8000 plusEN信号引脚即可点亮屏的背光.
背光的亮度是通过PWM 信号来控罪,通过LVDS8000 plusJ14接口PWM信号来控罪.此处demo固定在3.3V。亮度不调节。

三菱AA104XF02触摸屏控制CN3接口
触摸控制接口采用USB触摸控制。在linux内核中都已经集成了USB触摸驱动.主要的信号有GND,D-,D+,VUSB.因此只需要将该信号接至SBC8600B的USB Host即可.

屏接口说明如图所示, LVDS接口CN1,背光控制接口CN2,USB触摸接口CN3。

楼主:
主控板SBC8600B和转接板LVDS8000

SBC8600B的屏信号输出接口属于RGB类型,因此需要将RGB信号转成LVDS信号.因此我们选用了英蓓特的LVDS8000 Plus信号转接模块,可以直接将RGB信号转成LVDS信号输出至屏上.

LVDS 8000 PLUS 上LVDS  J6接口定义

将LVDS 8000 PLUS J6接口对接 MITSUBISHI AA104XF02 LCD面板LVDS CN1接口

LVDS8000 Plus 背光电源接口定义
硬件上对接 MITSUBISHI AA104XF02 LCD面板CN2接口
VL à12V,GND->GND,BLEN->PWREN,Vpdim->DIMMING,背光亮度恒定在3.3v即可。

MITSUBISHI AA104XF02 LCD面板CN3接口是USB接口的触摸板驱动. 因此可以通过sbc8600B 的USB Host口来驱动触摸屏.

楼主:
连接和系统调试

SBC8600开发板+LVDS8000 Plus+ AA104XF02液晶屏的连接图

Linux 内核中添加usb触摸屏驱动的添加
1,在文件"drivers/hid/hid-ids.h"添加厂商的宏定义
#defineUSB_VENDOR_ID_MITSUBISHI_ELECTRIC 0x06d3
#define USB_DEVICE_ID_MITSUBISHI_ELECTRIC_USB_TOUCH_64000x6400

2,在文件 “drivers/hid/hid-core.c “在结构体hid_have_special_driver中添加Touch定义
staticconst struct hid_device_id hid_have_special_driver[] = {HID_USB_DEVICE(USB_VENDOR_ID_MITSUBISHI_ELECTRIC,
USB_DEVICE_ID_MITSUBISHI_ELECTRIC_USB_TOUCH_6400) } "

3, 在文件”drivers/hid/hid-multitouch.c”修改Touch相关定义
static const struct hid_device_idmt_devices[] =
{ driver_data = MT_CLS_DEFAULT,
HID_USB_DEVICE(USB_VENDOR_ID_MITSUBISHI_ELECTRIC,
USB_DEVICE_ID_MITSUBISHI_ELECTRIC_USB_TOUCH_6400) } "

4, 在内核的config文件中,确认驱动中是否添加了hid-multitouch模块。
运行makemenuconfig,将HIDMultitouch panels选上。执行"makemenuconfig" 命令。HIDmultitouch panels support under:  devicedriver->HID device->special HID drivers->HID Multitouch panels

5,重新编译内核.将内核替换光盘image文件夹下内核,镜像拷贝至TF卡,参考SBC8600B用户手册将镜像更新至SBC8600BNandFlash.

6,启动内核,通过修改 etc/profile 指定触摸屏路径
Modify
exportTSLIB_TSDEVICE=/dev/input/touchscreen0
To
exportTSLIB_TSDEVICE=/dev/input/event1

7,屏幕分辨路设置,重新启动板子,按空格进去uboot,将屏幕的分辨率设置成1024*768, 命令如下:
setenv dispmode LVDS_1024x768
saveenv
重新boot启动板子,信息如下图:

使用root权限登录.
LCD进行触摸屏校准, 输入命令 ts_calibrate

楼主:
测试

触摸屏校准完毕.
可以进行触摸屏测试,通过ts_test 应用来测试画图功能.
输入命令 ts_test 即可打开应用测试,进行触摸测试屏测试

.
至此,屏硬件接法和软件修改完毕. 以上做法仅供参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