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啊,这个电路咋样确定电流的范围

楼主:
      求帮忙啊,如何 确定电阻啊,输出分3档 2mA, 20mA,200mA,  通过前面的转换开关确定,在 通过电位器调节电流,现在求问 后面的4个电阻如何计算。。。这个闭环不会计算了 ~~~

楼主(2016-06-30):
后面的12I 下边线和GND连接在一起。。。

楼主:
大家看这个图,我奇怪 比如说2脚电压0.2V ,那么2脚得流入电流啊!!

网友A:
输出电流 Io = 12 * RV / [(R1 + RV) * RL]; 其中:RV——可调电阻的阻值; R1——也可以是R3、R4; RL——13R1、13R2并联。

如果令RV = RL,上面公式可以简化: Io = 12 / (R1 + RV).

例如:RV = RL = 6R。则: Io = 12 / (R1 + 6);  R1 = (12 / Io) - 6 ;
若Io=200mA, R4 = (12 / 0.2) - 6 = 54 (R);
若Io=20mA,     R3 = (12 / 0.02) -6 = 594(R);
若Io=2mA,    R1 = (12 / 0.002) -6 = 5994(R).

网友B:
这个不就是最基本的虚短虚断吗?
只要计算令2、3两脚的电压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电路不能输出200ma吧,最大输出电流是12/(13r1//13r2)=0.107A,只合适2~20ma的,所以并联后的电阻应该在60左

网友C:
设io为输出电流,vr1为1k可调,r1,r3,r4分别为rn,13r1//13r2=rl,则:Url=12-io×rl,虚短得出Url=Uvr1,得到公式rn=vr1/(vr1/12)-rv1,将电流代入公式得2ma是rn=20Ω,20ma时rn=234Ω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关键负载时接在下面的绿色字体哪里。。。然后用虚短,虚断 ,运放的2 脚电流就不是0 了啊

网友D:
运放并非理想的,要考虑输入的共模范围,输入电压不能太靠近12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关键负载时接在下面的绿色字体哪里。。。然后用虚短,虚断 ,运放的2 脚电流就不是0 了啊[em ...

虚短虚断是假设两输入端断开,短路来分析运放电路,电压是0还是vcc什么的要看取样参考点,你电路中取样电阻接12伏,那么分析时12伏是参考点,上面公式漏了个字母应为rn=vr1/(Uvr1/12)-vr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看这个图,我奇怪 比如说2脚电压0.2V ,那么2脚得流入电流啊!!

运放的基本原理,管脚虚断,相当于没有电流流入,实际上只有运放自身的静态电流流入,至于多大静态电流,看运放自身参数。根据运放虚短、虚断的原理,这个电流很好算。
I=(12-V3)/RL,V3为运放引脚3的输入电压,RL为13R1,13R2的并联阻抗;
还有你这图应该有几个错误:
1、RV1上端的引脚应该不和运放引脚3连接,只有引出端连接运放引脚3;
2、13R1,13R2标的阻值代表的意思分别为160欧,360欧,显然这个阻值是错误的,这么大的阻值得不出200mA的输出电流;
3、这么多电容需不需要有待商榷。

网友:
输出电流 Io = 12 * RV / [(R1 + RV) * RL]; 其中:RV——可调电阻的阻值; R1——也可以是R3、R4; RL——13R1、13R2并联。

如果令RV = RL,上面公式可以简化: Io = 12 / (R1 + RV).

例如:RV = RL = 6R。则: Io = 12 / (R1 + 6);  R1 = (12 / Io) - 6 ;
若Io=200mA, R4 = (12 / 0.2) - 6 = 54 (R);
若Io=20mA,     R3 = (12 / 0.02) -6 = 594(R);
若Io=2mA,    R1 = (12 / 0.002) -6 = 5994(R)

楼主:
我好想明白了 ,要是输出200mA,那么 13R1//13R2=50Ω,然后2脚是2V电压,要是20mA,那么2脚电压11V,如果输出2mA,那么2脚电压11.9V,在电位器都是1KDE 情况下,R4,R3,R1分别取值 5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好想明白了 ,要是输出200mA,那么 13R1//13R2=50Ω,然后2脚是2V电压,要是20mA,那么2脚电压1 ...

你只明白了理论,没有明白这个电路是否真的可以。
2脚和3脚是11.9V,电源是12V,LM358能工作吗?
回去仔细看看LM358的数据手册,我都看了不下几十遍了。

网友F:
358芯片应该不能用,改好电路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