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Link 仿真显示comm timeout

楼主(2016-06-30):
STM8903 三相电机驱动程序。
发现如果程序里有对PB端口读操作 STlink就好显示error显示如下:
更准确的说是一旦PB端口PB7为1时读操作就会引发Error。
PB端口5,6,7接Hall Sensor,电平为5V/0V电平无异常。当把电机转到100,101,110三个位置时,就会显示一时错误,无法进行仿真。
其他状态目前没有发现问题,如果屏蔽这段程序则仿真正常。
void Hall_GetStep(void)
{
    u8 hallCode;

    hallCode = GPIO_ReadInputData(HALL_PORT);
    hallCode = (hallCode & 0xE0)>>5;

    MotorControler.Hall_Code = hallCode;

    switch (MotorControler.Hall_Code)
    {
        case 0x01:    MotorControler.Hall_Step = 0;     break;
        case 0x03:    MotorControler.Hall_Step = 5;     break;
        case 0x02:    MotorControler.Hall_Step = 4;     break;
        case 0x06:    MotorControler.Hall_Step = 3;     break;
        case 0x04:    MotorControler.Hall_Step = 2;     break;
        case 0x05:    MotorControler.Hall_Step = 1;     break;
        default:    MotorControler.Hall_Step = HALL_CODE_ERROR; break;
    }
}
已经更换过一次MCU问题还在,请教有没有大虾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有解决思路,帮忙指点一下。
拜谢。

网友A:
我的5.0版本的就是总进不去仿真界面

网友B:
有太多可能。。。。
这个大概你要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