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段码屏怎么控制数据更新啊

楼主(2016-06-30):
使用的是HT1622控制段码屏,显示什么的正常,但是显示的数据需要实时更新啊,由于1622控制显示的初始化每次都需要清除标志位和3个参数更新,我是在中断里给的数据更新指令,然后数据和显示都是正确的,可是更新就得闪烁啊,整个屏幕都在闪。有什么方法控制能让段码屏不闪烁或者看不到闪烁吗?

网友A:
不要全屏更新,只更新需要更新的

网友B:
刷新方法不对,不要清屏,只定时送数据即可。

网友C:
设一个BUF,设一个标志位新数据位,加一个例程,通过标志位判别是否要刷新数据,其他例程只要更新BUF,使能标志位即可。只写进显示寄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全屏更新,只更新需要更新的

不是全屏更新,现在就是更新变化的数据,循环检测只要发现变化就先清空标志位再给值显示,这样清空后在显示就闪烁了。

有范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方法不对,不要清屏,只定时送数据即可。

不清屏的话,以前的笔段还是显示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一个BUF,设一个标志位新数据位,加一个例程,通过标志位判别是否要刷新数据,其他例程只要更新BUF,使能 ...

这样平时是不闪烁,可是数据有变化时还是得清空标志位才行,还是有闪烁。

网友C:
闪代表埸频频率不够,写进去跟更新画面是没有联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清屏的话,以前的笔段还是显示在上面。

说明你的代码是有问题的。要更新的数据包括不要显示的数据,不是清屏。1代表显示,0代表不显示。

网友D:
刷新频率合适就不闪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的代码是有问题的。要更新的数据包括不要显示的数据,不是清屏。1代表显示,0代表不显示。 ...

假如现在显示数字1,是b、c端亮;现在变化为显示数字2,把C段灭掉,在点亮a/g/e/d段?那这样变化就需要把每个数字的9种变化都写进程序里吗
我现在是按每个8字符为一个整体更新,先全灭某一个8字的8个笔段,再给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新频率合适就不闪烁了

多长时间合适啊?5MS~1S我都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现在显示数字1,是b、c端亮;现在变化为显示数字2,把C段灭掉,在点亮a/g/e/d段?那这样变化就需要把 ...

对驱动器小看,直接修改模值就可以了,不用全灭,你这样做,降低了埸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屏的话,以前的笔段还是显示在上面。

那说明你送显的数据更新算法不对。

网友E(2016-08-11):
解决了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理解错误,有点取巧了。
还是一段段的控制比较靠谱。

网友C:
送的内容变化太剧烈导致。你要修改那个数字,你就写那部分,在驱动器在更新内容时,肯定要闪下的,但很快,只MS时间,人眼不会感到不适,如果经常改写不必要的部分,增加内容更新的频率,肯定要闪了。尽量降低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