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ADC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6-06-30):
设置连续扫描模式,在设置完成之后,用不用使用软件触发方式触发第一次转换呢?

网友A:
用的,必须要手动开启,才会进入连续模式的。

网友B:
开启中断的话,是不用手动开启的,自动就会开启转换的

网友C:
我记得有两种触发方式,一种是自动触发,一种是手动开启的。这个应该需要手动开启的。

网友D:
看看官方的例程,看看例程是怎么做的了。我觉得肯定需要手动开启一次,然后就自动了吧。

网友E:
在采集的地方 加一个判断标志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采集的地方 加一个判断标志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标志是用来判断什么呢?

网友E:
奥 你说不使用软件 ……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