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论述

楼主(2016-06-30):
工作后,是否还需要会微积分计算,传导函数计算,傅里叶变换?是不是这些都会了才算一名真正的电子工程师呢?

网友A:
不一定,电子工程师有好多行业,很多行业对这些知识要求很低。比如数字IC设计工程师,几乎不需要这些东西。

网友B:
“工作后,是否还需要会微积分计算,传导函数计算,傅里叶变换?是不是这些都会了才算一名真正的电子工程师呢?”

这是你大学本科时就该学好的东西,毕业了就还给老师了?!  当然,如果没读过大学另说。

这些东西是工作后所需知识的基础,可能未必显现,但却是其根基。譬如,可靠性分析和容差设计,这是任何一个实际工程设计都会碰到的内容!

当然,话说回来,现在的学生未必都是从事相关专业的设计工作的,转行的也不少。找个合适自己的位置或许更好些。

赞赏大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后,是否还需要会微积分计算,传导函数计算,傅里叶变换?是不是这些都会了才算一名真正的电子工程师 ...

工作中从来没用到过,全是模块电路,用的多点的也就是运放了,还都有datasheet告知典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作中从来没用到过,全是模块电路,用的多点的也就是运放了,还都有datasheet告知典型电路 ...

完全可能....

所以我说:

找个合适自己的位置或许更好些。

网友C:
现在不管做硬件软件的基本上都用不到,但是原理性的东西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帮助理解

网友A:
下图是个简单的CMOS带隙电路原理图,输出电压低于1V。

哪位高手来个可靠性分析,然后再来个容差设计?简单来几下就行了,完了我给你充30元话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中从来没用到过,全是模块电路,用的多点的也就是运放了,还都有datasheet告知典型电路 ...

所以画电路板的人不叫“电子工程师”,叫“集成工程师”,画IC版图的才叫“模拟电路工程师”
轻喷,这话不是我说的

网友E:
如果你会,别人不会,就是你的优势,总会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个简单的CMOS带隙电路原理图,输出电压低于1V。

这个电路设计的好。

思路新颖方法巧妙。

只要计算393K电阻电流即可。

几乎就是一个带隙稳压电源了。

根据这个电流就可以计算884K电阻的Vref了。

可靠性应该没有问题。

荣差的问题应该这么看,既然这个电路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即使其他电路实现同样功能也都大概其一样的成本,所以看在新颖巧妙的份上,应该不是问题。

一个批次才如此Vref其电压精度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F:
100g二极管并联,实属应该。

是明智之举。

没有大环路反馈,问题依然不大。

C1C2的使用尤为专业。

但30元话费是不需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所以画电路板的人不叫“电子工程师”,叫“集成工程师”,画IC版图的才叫“模拟电路工程师”
轻喷,这话 ...

设计原理图的叫什么工程师呢?

网友F:
与其说上电复位,还不如说这个电路无法启动,但PONRST就可以令电路工作了。

网友H:
不一定,不过会总比不会好.能向高一层次发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个简单的CMOS带隙电路原理图,输出电压低于1V。

IC上面容易做么大的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设计原理图的叫什么工程师呢?

表达有误,我看见的那句话就是:设计原理图=画电路板=集成工程师

反正在中国,99%都是集成工程师

当然也有画原理图属于模拟工程师的,那就是要求你的电路在理论上有创新之处(基本不可能),或者在实践上达到了很难达到的高性能(有可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所以画电路板的人不叫“电子工程师”,叫“集成工程师”,画IC版图的才叫“模拟电路工程师”
轻喷,这话 ...

设计IC的不一定是电子工程师,现在都是用的CAD,都是抽模块,填写一些模块属性,软件自动画出寄成器级的电路来,FPGA设计算不算电子工程师呢,用分立器件的设让思路的方法不管是糸统级的,IC模块设计的都很少了,都是工具软件设计,都不涉及到内部的底层细节。

网友G:
能够用电子学的原理能解决实际的电子糸统问题,都叫电子工程师吧。不管是软的硬的,小糸统的(IC),大糸统的(IC应用的),能实现某种电子功能的。只不过具体难度不一样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设计IC的不一定是电子工程师,现在都是用的CAD,都是抽模块,填写一些模块属性,软件自动画出寄成器级的 ...

说画版图,那肯定是模拟工程师了,数字系统又是另一套说法了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很较真的,我可以举个例子连半导体都不用也能算电子工程师的:微波电真空器件设计师

所以说呢,电子工程师这个太概括了,具体到中国,99%都是集成工程师,虽然本人非电子专业,不过不客气的讲,集成工程师把自己叫电子工程师有点汽修厂小弟把自己叫汽车工程师的感觉

至于一些连运放震荡怎样处理,对电路暂态毫无考虑的人,只能算玩电子积木玩具水平吧

都是闲着蛋疼的一些较真言论,不必当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IC上面容易做么大的电阻吗

用扩散层电阻做,这个电路面积大约是0.1mm^2.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设计IC的不一定是电子工程师,现在都是用的CAD,都是抽模块,填写一些模块属性,软件自动画出寄成器级的 ...

不做底层细节设计?那是做不出好电路的!当然,中国的IC设计嘛,还能说得过去的。不过,IC市场都是国际化了,不做底层细节的设计,就做不出来世界水平的IC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个简单的CMOS带隙电路原理图,输出电压低于1V。

设计巧妙,可靠性不怎么样。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设计巧妙,可靠性不怎么样。实用价值不大!

低压IC,一般都是此结构,
N多芯片用,用了N多 年,不叫实用价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个简单的CMOS带隙电路原理图,输出电压低于1V。

什么工艺下的设计,100个二极管 多大面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什么工艺下的设计,100个二极管 多大面积

标准CMOS工艺都可以做。三极管接成二极管形式。对于芯片,相对电阻电容而言,管子不值钱!
别看管子多,此模块工作电流才几个uA.前沿技术做到nA级别了都。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不做底层细节设计?那是做不出好电路的!当然,中国的IC设计嘛,还能说得过去的。不过,IC市场都是国际化 ...

这叫做模块复用,IP,当今就没几家做模块IP,如ARM的客人有几家做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叫做模块复用,IP,当今就没几家做模块IP,如ARM的客人有几家做呢?

为嘛ST的一统天下?ST的不做底层设计能行吗?ADI的货为嘛卖高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为嘛ST的一统天下?ST的不做底层设计能行吗?ADI的货为嘛卖高价?

我说的是人。每家公司有各有长处,内核ST不做ARM核,只不过外部接口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说画版图,那肯定是模拟工程师了,数字系统又是另一套说法了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很较真的,我可以举个例 ...

我是指根据电子学理论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集成各个器件,不管IC,分立器件,只少他要应用电子学理论吧,抄不算。

网友K: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学校里学的知识在设计工作中的应用,供 LZ 参考:

下面是符合要求的一个设计:

计算上述结果的 Excel 表格:

网友K:
这是上楼例子的 PDF 文档:

事实上,对于这样的简单电路,我们凭直觉也能进行设计。
如通过简单计算,可能会得到这样的设计 R1 = 3K±5%, R2 = 2K±5%,VCC = 5V±5%。
在这种情况下,在实验室做 5~10 个样品,输出电压很可能都在要求范围内,也不会有可靠性的问题。
但在批量生产时,这种直觉设计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会有一定比例的产品其输出电压值会超出要求的范围。

对于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没有这样的设计过程,
大概率地会是低质量的设计(在批量生产中得到体现),甚至有可能存在可靠性的问题,
尤其是大功率、高电压、大电流的产品。

所以,关键是学校里学的知识要不要用,以及如何用的问题。
要想成为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高质量、高可靠性的产品,学校里学的知识不仅要会,还得温故知新。

个人观点,供 LZ 参考。

网友A:
晕倒,直接看不懂。

用电路分析基础中的知识确定R1,R2方法很简单实用。
分压电路传递函数为T=R2/(R1+R2),
则两电阻相对灵敏度为T1=-R1/(R1+R2),T2=R1/(R1+R2),
假设分压比确定了R1=R2=x,则灵敏度分别为-1/2和1/2
倘若电路要求T的最大允许变化为-+1.5%,可验证常用的1%精度电阻满足要求。
game OVER

当然了,工程上电阻参数有一大把,比如初始值精度,储存寿命幅值精度,装载寿命幅值精度,总幅值变化。。。。

可见,手工计算太耗时,还得用工具computer

网友K:
下面这个帖子的沙发上有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设计的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4156-1-1.html

设计过程也稍微复杂一点,
并涉及了健壮性设计 (Robust Design) ,设计优化 (Design Optimization) 等
……尽管尚有不尽完善之处。

因涉及公司设计技术机密,恕不晒出完全真实的设计过程。
不过基本的设计思路都在里面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下下来看看。

网友A:
IC设计中,也要考虑可靠性设计,只不过是专门的失效分析部门提供建议或指导,这部分内容需要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研究。
器件失效机制多如牛毛,除了设计缺陷,还有静电损伤,过电损伤,机械应力损伤,热应力,材料缺陷,寿命失效,热结构缺陷,污染。。。。。。。

网友A:
不过电子设计工程师非常幸运,这些苦力活,有软件来干了。
所以真正设计电路时,得看你软件使用熟练程度了,所以IC设计招聘要求必须会熟练使用某些软件。

如上图为系统设计,把最终系统设计目标确定好后,软件自动计算并优化各个设计变量。
系统几分钟=熟练个人几小时干的活

网友K:
关于 32 楼设计结果的题外话:

从设计目标来说,应该是要求产品/系统的西格玛水平达到 6 以上;对于子系统/单元电路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例子中要求西格玛水平达到 6 以上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标准。

对于这个标准,我们看到电阻的公差要求为 2%,这个要求不难得到满足;
而电源的公差要求 1.75%,这个要求相对比较高。
以安森美 (On Semiconductor) 的 7800,431,317 等产品为例,公差一般在 4%~5% 之间。
估计这很可能也是业界同类产品的公差水平。
因此,1.75% 的电源公差非常可能难以满足。
换句话说,(目前)这可能不是一个可行的设计方案,尽管设计结果满足要求。

回到系统级别来看,如果这个单元电路的西格玛水平要求可以降低,比如 3 或者更低,
那么我们或可得到一个可行的、满足要求的设计结果;
反之,如果这个单元电路的西格玛水平必须要在 6 以上,
那么电源的公差就成为了这个设计的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 1.75% 公差的电源就成为了一个要攻关的项目(设计 IC 的朋友或可一显身手了)。
一旦攻克这个难题,产品就可以卖出比同类产品高的价格,可以获得良好的品牌声誉以及超额利润……

网友A:
带隙基准的统计分析:

后面还有一次优化,二次优化,即便使用软件,也够复杂的。

网友I:
看了以上几位的理论分析。我是做实际产品的,就我所经历的情况是这样的:工作中很少运用复杂的数学计算,最多也就是ORCAD仿真!人工分析一下误差范围,辅助一下。就算是这样OK了。我也见过那些专门搞电路计算的人,他们往往是很会算,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算!他们算出来的结果,和产品的实际需要是驴头不对马嘴。

网友I:
软件编程。就更加不用计算了!都是系统的函数,类库给你准备好了的。你只需要了解大概的原理就行了,但是,原理不能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软件编程。就更加不用计算了!都是系统的函数,类库给你准备好了的。你只需要了解大概的原理就行了,但是, ...

那是,模拟IC设计流程中,几乎没有哪一块不需要软件的,即便是指标的确定,也要软件迭代:

网友A:
不同设计层次,需要不同的设计验证软件,单单要想熟练使用这些软件,都需要好几年实践。

真牛。

网友G:
说白了,电子工学,电子工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