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输入I/O如何保护

楼主(2016-06-30):
各位大侠,这边想了解下,各位MCU输入I/O如何保护,这边假设I/0的耐压是5V,但我设备排线里面有12V电压,使用的时候,有可能把I/O接到12V上边,所以想看怎么保护最简单!这边想到的是有:1.TVS+PTC  2:电阻+稳压管  不知道还有哪些简单点的方式!

网友A:
所有的IO 用光耦输入

网友B:
光耦隔离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简单的处理办法可以串足够大的电阻,最好用电阻分压。光耦法虽然好,但成本高且只能测逻辑状态或有限的压变(线性光耦),除非有隔离的必要,否则用电阻分压最佳。

网友E:
电阻加二极管搞定。

网友F:
限流电阻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