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O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怎么每个引脚的电压不同呢

楼主(2016-06-30):
STM8 IO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怎么每个引脚的电压不同呢,不是应该都一样么

网友A:
有个别引脚是不一样的,PE0/PE1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B:
电平和电压是两码事,只要在高电平范围内,就是合理的。

网友C:
估计是你外部电路的影响,从而拉高或者拉低了IO的电平。本身直接引出的话,电平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肯定是一样的,不超过0.5V的误差,清一色的高电平VCC,低电平GND。